求教美的冰箱sz59e1hl压缩机参数

楼主(2017-06-28):
美的冰箱BCD-216TGMA  压缩机是GMCC的 型号SZ59E1HL。该压机已坏,想请教各位师傅该压缩机是多大功率或有可替代的压机。马云家已找无货。百度无信息。

网友A:
制冷量95W,找个制冷量相近的600a压缩机代换即可。例如N1080Y,EHZ60,HTT57AA,QD65Y,SU60CY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量95W,找个制冷量相近的600a压缩机代换即可。例如N1080Y,EHZ60,HTT57AA,QD65Y,SU60CY等等。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