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电视蓝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7-06-28):
创维37K05HR液晶电视蓝灯亮不开机,检测电源板上5VSB正常,12V和24V均为零,ADJ端为1.15V,STB端为3.22V,ENA端为0,是电源板的故障还是主板控制系统的故障啊?求高师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板强制开机试一试。先修电源板 再主板

网友:
主板问题,ENA脚直接接5VSB,看24V,12V有没有,

楼主:
此机己修复,用1K电阻连接原板5VSB和STB端,电源板仍无电压输出,更换电源板后故障排除。

网友:
5楼正解,就要这样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