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26寸杂版液晶电容大小

楼主(2017-06-28):
求各位师傅。26寸液晶的c160的电容有多大。谢谢各位啦!

扦件旁边

扦件旁边

网友:
只要电压附合自己试一下。

网友A:
电压X2,容量470试试,电源滤波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X2,容量470试试,电源滤波要求没那么高

滤波电容容量大了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容量大了没什么影响吗?

放心,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没问题的

哦,我都是原容量代换,敢加电压不敢加容量,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看那个头应该是不怎么大的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是让大家猜,C160到底是多大?我提问,你又怎么答?

网友:
看样子是背光升压电容,搞个10UF/250V看看。。。。

网友:
这个是25v 47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