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请教液晶屏高手,这个液晶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7-06-28):
画面如图,开始是VGL电压有问题,修好后图像是这样的,图中有几个测试点觉得有问题
CLK_1跟CLK_3电压1.3V,CLK_2跟CLK_4才0.2V左右,VGH_0跟VGH_E电压26V跟-9V切换,换过SM4041.现在是图像的右半边有问题。左半边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线路板修的惨不忍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修的惨不忍睹哦

见笑了,刚开始VGL没电压,没有图纸,也没有元件参数,配了很多次电容才把—9V给弄出来。

网友B:
这怎么焊得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焊得这样啊

铬铁温度不够

网友:
屏幕坏掉了

网友:
屏幕没救了

网友:
换个屏吧兄弟

网友C:
左边亮右边有暗斑右边灯珠有怀的,可能是侧光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亮右边有暗斑右边灯珠有怀的,可能是侧光灯条。

不是背光问题,白色测试画面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