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空调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03):
荣昌版主,周涛老师,等各位版主,老师,对于车载空调我想请教一下,一个朋友,开货车的想在驾驶室加装空调,我也没有接触过,就是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车载空调安装麻烦吗?他的空调压缩机是发动机带动还是直接电源带动?得注意哪些事项,咱们现在市场上成熟的车载空调品牌有哪些,还望各位版主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挂车的话可以选择家用空调,逆变器解决。小货车的话还是建议装车载专用空调,就是压缩机是皮带的那种。

网友:
需要空调一台,,汽油发动机一台。就是固定一般都是电焊。不然路上跑掉了。在路上开发电机。。停车插220。。电池带的去空调?别傻了。。

网友:
是发电机。。发电给空调使用。。。用逆便器用户会骂你的

网友:
当然,,用汽车空调也行,,保证发动机功率足。。

楼主:
他的车是单桥中卡车,驾驶室外面没有外置装家用机,汽车发动机带动那种空调有没有那个品牌做得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