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p9500s专业功放

楼主(2017-07-04):
出现右声道无声,故障灯亮,经查发现正电源保险丝已烧,末端输出负129,继电器触点肯定粘连,拆下板子发现正电源有两只功放管损毁,推动管也已损坏,发现前级差分供电电阻也已烧毁,几个发射级电阻均已烧毁,推动管上铜皮都烧没了,贴片1g也烧毁了,经更换,再仔细检查5532周围电路,基本正常,再检查高低供电电路,发现正129伏供电二极管已短路,经一一更换检查后,接上保护电源开机恢复正常。

网友:
修音响就怕发热大,好久没修功放机了。

网友A:
一边烧管一边没响,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烧管一边没响,是什么问题,

两声道都出现问题,好她检查呗,像我这刚收到另一台功放两声道全烧,烧的面目全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声道都出现问题,好她检查呗,像我这刚收到另一台功放两声道全烧,烧的面目全非

好功放,只是金封对管不好买,假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功放,只是金封对管不好买,假的多。

买二手管就不会了,只有新管最骗人,我修功放基本都买拆机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二手管就不会了,只有新管最骗人,我修功放基本都买拆机管

拆机的还差不多,新的假的太多。

网友:
烧了24V磁吸,换了还是没电到,

网友:
金封管子真多

网友(2017-08-03):
不错 思路可以

网友:
只能羡慕楼主的能力了    小弟有一台雅马哈甲类功放俩声道没有声音  继电器不吸合  不知道如何下手  没有学过电子  但是比有些学过电子的还要着迷

网友:
攻防是不好修

楼主(2017-09-19):
好修的关键你要了解他的构造原理

网友C(2020-11-25):
我有P950OS功放机有电源没声音。求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P950OS功放机有电源没声音。求大神指导

哪里好修。

网友(2021-09-25):
我有一台P9500S功放开机两声道同时亮故障灯,拆机检查左右声道烧同样几个电阻,不知大师有无图纸求大师
献策帮助.

板号SH-7500AMP

板号SH-7500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