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竖线

楼主(2017-07-07):
5金币
如图还没有拆请教是不是屏坏了,还没下手。型号3D51C4000i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同樣問題的……等高手指教……

网友A(2017-11-17):
屏玻璃没坏,是屏下的地址板上膜组坏了一个,要专业修等离子屏的换个膜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玻璃没坏,是屏下的地址板上膜组坏了一个,要专业修等离子屏的换个膜组就好了

就是说换个地址板么

网友A:
换地址板是不行的,要换COF模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地址板是不行的,要换COF模组才行

cof模组这能换么

网友:
可以换的,而且 还是手工换的,我们这有个修屏的就是一片刀片,一把烙铁就搞定,改天给你拍张照片看看

楼主(2018-01-19):
150块钱处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