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揭露一下劣质的电脑电源!

楼主(2017-07-08):
  这个是去年秋季给我附近的一个客户装的一台组装电脑,昨天打电话说最近电脑老是黑屏然后自动重启,有时候半夜还会自动开机,让过去看下,昨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我到客户家里把电脑主机拿到我店里检查。
  先简单分析了一下,这电脑配的时间不长,主板什么的这些主要硬件应该不会出现问题(我全是用的技嘉或华硕的中高端主板,CPU我都是用的盒装正品,内存也都是一线大厂的产品),所以直奔电源(电源我自认是用的不是很好的那种),直接把电源换成长城350W的(额定350W),然后经过长时间试机,故障不再出现,刚才回访客户也反映一切正常。
  现在揭露一下这种劣质电源的真面目!对比长城的电源,一目了然!

配重神器,呵呵!

配重神器,呵呵!

能省则省

能省则省

这变压器也太小了

这变压器也太小了

再看看长城的

再看看长城的

最终曝光

最终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很难说的,你知道他有毛病的时候越看越不顺眼,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挑毛病多的 ...

这个最大功率90W是指5V和3.3V这两路的,并不是总功率

网友: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杂牌电源都是如此。

网友:
杂牌电源大多都是如此。

楼主:
这个品牌的电源我累计已经用了差不多有30个,其中两年以内出问题的累计已经有六个了,其中有一个是新装机的时候都是坏的(无输出),还有两个是用了一段时间就坏掉了(也是无输出),另两个是市电电压低的时候电脑会黑屏重启,还有这个也是毫无规律的电脑就黑屏重启或自动开机

网友:
谁要你用这杂牌

网友:
低价电源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楼主:
没办法啊,现在装机利润被压得很低,我们也要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现在全国大部分同行都是这个情况,大多是用得更差的电源(60多元一个或70多元一个),我用的还是90元一个的  ,我修过很多电源坏不开机或不稳定的电脑 都是直接换电源手到病除!
  我用过超频3的电源还没发现有坏的(用了20多个),用的航嘉的也只遇到一个坏的(用了也差不多有20个),用的长城的也没发现有坏的(用了有30多个)就这个“欧博美”牌子的坏得多!

网友:
我更喜欢航嘉  长城的故障相对航嘉还是高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