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用电扇给冷凝器降温问题

楼主(2017-07-08):
天气热,温度37℃以上,修好的展示柜试机中,温度下降缓慢,过滤器很热,估计是环境温度高,冷凝器散热不良。
拿电扇对着冷凝器吹了几分钟,过滤器不热了,手感常温,但发现箱内温度不降,反而升高。移开电扇,箱内温度又会慢慢下降。
这种现象早前就发现过,带风扇散热的冰柜,电机都是逆时针旋转,风扇是从冷凝器向外吸,而不是直接吹向冷凝器,也曾做过试验,把风扇转180度装上,用风直接吹冷凝器,结果制冷效果很差。

网友:
干脆背个一匹空调   制冷瘦瘦的。。。

网友:
风扇向外吹,不见得制冷效果就差呀

网友:
不可能!
制冷效果与风向有关系?
至于吹冷散热器,箱体内的温度反而升高,肯定另有原因 ;比如:制冷剂不足---------。

网友:
空调的风扇也是往外吸风的,不能向冷凝器直接吹,制冷效果与风向是有关系的。

网友:
万般皆有可能!直接用风扇吹冷高压管是不行的。

网友:
在高温状态下用水给冷凝器降温看效果如何啊?

网友:
这个不可能,为了加快制冷速度,在客户家,都是用水擦冷凝器或者用风扇吹。亦又擦又吹

网友:
哈哈,终于提到冷凝器的工作原理啦。各位大师们出招吧,到底,制冷剂高温和高压的目的为哪桩?

网友:
或者说,压缩制冷剂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