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金正视频机 开机花屏,重新上电正常

楼主(2017-07-09):
有个金正视频机,第一次开机花屏,重新开机就好了,各位老师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代换电源开关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换过电源开关,还是老、g

楼主:
还是老样子。如果一天不开机,第一次开机就花屏,可以模糊看见菜单,要重新开机才行,如果接着开关几次,都不出现花屏现象

网友:
你先把屏的排线擦一下。

网友(2018-04-14):
屏线氧化导致屏线与主板接触不良 引起的故障比较多一点  你可以试着楼上的方法用棉棒沾酒精或橡皮擦擦拭一下屏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