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美的变频空调外机转下即停故障?

楼主(2017-07-09):
今修一台美的变频空调,外机风机转几十秒后停转,压机不转,随后断电!外机变频板红灯快闪 !如此反复转停后显示故障代码P4,换变频板后故障依旧,显示P1,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依故障代码查找故障点吧!

网友A:
P4的代码难道你不知道?没事干才去换外机变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的代码难道你不知道?没事干才去换外机变频板

换内机传感器无效!!!!

网友:
换的是新板吗?

网友:
看看压机有问题没有

楼主:
淘的旧版!!!安装上显示P1

楼主:
压机怎么测量请指教!!

网友:
压缩机位置保护如何修

网友:
我靠...我刚才看了一台美的也是P4才拆下电控盒

网友:
压缩机位置保护.......

网友:
换新板解决问题

楼主:
已换新板,故障排除!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跟你故障一样,也是p4,最开始是外机版电源坏了,用12v电源代换进去就是p4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机怎么测量请指教!!

阻值,接地没有,一般美的的变频压机是不会坏的,主要考虑外机板子的问题

网友(2017-11-05):
请教大写侠们,美的一起匹26变频空调好长时间没用了,现在开机外机风扇转一分钟,就停了,压机没反应显示p4,准备淘个旧版,故障不知能不能解决,求指点…

网友:
p4是什么问题,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跟你故障一样,也是p4,最开始是外机版电源坏了,用12v电源代换进去就是p4

大师啊!你用12伏电源没用的,模块缺15伏工作电压

网友:
美的变频空调p4压缩机位置传感器故障

网友:
美的变频空调p1:电网电压过高过低。具体可参考我的贴子

网友(2019-11-20):
换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p1也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