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硬盘密码却开不了机

楼主(2017-07-10):
玖合固态硬盘,笔记本硬盘原来在联想g450加过密码,然后电脑主板坏了,现在又找了个笔记本神舟k580,把固态装上去,输入密码却不正确也进不去系统,现在在别的电脑上无法识别,用不成啊!
     有没有办法啊!各位师傅!

网友:
可以尝试用pe删除密码

网友A:
如果真的是硬盘密码,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没能力解决的!
加了硬盘密码在mhdd检测是全盘感叹号的!
如果遇上只能发给我数据恢复老师,让他老人家的正版pc3000解除!!谁让他老人家是我老师呢!
或者送硬盘工厂返修解决!
另外提醒一点,硬盘密码,不要轻易加!
一旦密码忘记,硬盘就变砖头了!
楼主可以去查下正版pc3000价格,一般一张板卡价格不会低于四万五千元!
并且每年还要交2000元软件升级费用!

网友(2017-08-10):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硬盘密码,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没能力解决的!
加了硬盘密码在mhdd检测是全盘感叹号的!

专利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