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江禾充电器

楼主(2017-07-12):
自家用江禾48v充电器,如图这五个贴片电阻的阻值是多少?求有数据的师傅告知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下载个类似充电器的电路图看看,一般并联后的电阻是0.6欧姆左右。
不过一般这个电阻烧了后,功率管,集成块及相接相连的原件会坏几个,不太可能只烧坏并联的几个电阻的哈。

网友B:
用1欧姆的5只试试看。这里的限流电阻应该在0.5欧姆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下载个类似充电器的电路图看看,一般并联后的电阻是0.6欧姆左右。
不过一般这个电阻烧了后,功率管,集 ...

是的,3842   cs12n60和相关的几个元件全部挂了,就差这几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欧姆的5只试试看。这里的限流电阻应该在0.5欧姆以下。。

您确定?试试不会再次炸场管和集成块吧?

网友:
0.2欧姆吧。估计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确定?试试不会再次炸场管和集成块吧?

“炸场管”是你没有检查到问题所在。。场管炸了,这个电阻肯定烧坏。不是因为这个电阻而引起“炸场管”的。。是你没有查到“炸场管”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确定?试试不会再次炸场管和集成块吧?

1、如果故障原件没有完全检查出来,通电炸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必须把周围的原件尽可能的都检查一遍才能达到一次成功的效果。
2、通电前可用一60-100W左右的白炽灯充当保险丝试机。
3、你那并联的5只电阻其中有一只好像上面有字,看看清楚就可以判断它是几欧姆的了,如果用5只1欧姆的并联只有0.2,可能阻值有点小哈。

网友:
另外有一只贴片电阻,上面不是有数字在吗。

网友:
排阻烧掉的原因是管子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