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谷轮半封闭压缩机机头温度超150度

楼主(2017-07-14):
一小库50立方,要求温度—30℃。库板15厘米厚,机组是库板厂家配置的,2台8匹4缸谷轮半封闭压缩机,冷凝器名牌上是55平方,冷风机是2台DJ55。现在情况是一台高压1.8mpa,一台高压2.0mpa,低压都是0.1mpa,两台都是结露到回气阀,压缩机机头温度超150℃,库内温度下降很慢。两台膨胀阀都是配的6号芯

楼主:
低压低,机头温度高,是不是冷凝器小了?两台机运行降温非常慢

网友A:
你确定机头温度150度了!

网友:
谷轮单级R22拉—30度有点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压低,机头温度高,是不是冷凝器小了?两台机运行降温非常慢

冷风机的蒸发面积和功率小了,至少应该用DJ60的冷风机。蒸发面积小,低压压力就必然会低,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冷凝器配小了,低压压力反而会更高些。
低压压力低,回气过热度大,压缩机的吸气温度高,吸气(进气)温度高,那排气温度怎么会不高呢?低压压力低,说明蒸发压力也是低的,那制冷量就小,库温怎么会下降呢?又怎么谈得上降温“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风机的蒸发面积和功率小了,至少应该用DJ60的冷风机。蒸发面积小,低压压力就必然会低,这是问题的关键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机头温度150度了!

是的,已经坏了一台压缩机了

网友:
另一个压缩机也危险。。。。。。。

网友:
加装喷液装置可解决

网友:
已超出此压缩机正常工作范围了,用双级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