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昌老师请帮忙看一下,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2017-07-15):
客户保修一个小冷库16个立方左右,R22,380 3匹春兰外机,上恒3h 膨胀阀,内机配的是DD40风机,我怀疑压缩机是从5匹换到3匹,客户说没有,说一直用的很好,系统不堵,冷凝器清洗过,库温-5以后就开始下降缓慢,一个小时都难降1度,高压14公斤,低压1.5公斤,一开始以为是缺氟,加了几次,低压 高压 都没什么反应。烦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另一个帖子说该冷库的库容是6立方,怎么这个帖子是16立方?如果是16立方,别说3P机不够,就是5P机也小了。
高压14公斤,低压1.5公斤时的库温是多少?膨胀阀的调节杆是否在中间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另一个帖子说该冷库的库容是6立方,怎么这个帖子是16立方?如果是16立方,别说3P机不够,就是5P机也小 ...

你好,之前是平方,手机发的没写清楚。16个立方左右,高压14 低压1.5,库温-5,膨胀阀是新的没调过。请问老师有没有办法在现有的配置上做细微的调整,能达到最佳状态。
我也很纳闷,3匹机组怎么配个40风机,居然还说以前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之前是平方,手机发的没写清楚。16个立方左右,高压14 低压1.5,库温-5,膨胀阀是新的没调过。请 ...

R22系统,库温-5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10度左右,对应的压力约为0.354MPa绝压=0.254MPa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此时的低压压力应为0.2~0.22MPa表压,而该机此时的低压只有约0.15MPa表压,既然膨胀阀新换后没调动,那就是系统中的制冷剂仍然不足。再加些制冷剂试试。

网友:
这个天气温,14公斤少了些,除非情况特殊

网友B(2017-08-19):
哥们弄好了没有啊有啥进展给荣昌制冷老师报告一下啊,大半夜的看你的帖子就等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弄好了没有啊有啥进展给荣昌制冷老师报告一下啊,大半夜的看你的帖子就等结果呢

没有,我最后跟店家确认,原配的压缩机烧掉了,他们就随便找了个压缩机替代。他们也没有要换压缩机的意思,不了了之,目前库温能将到-15.再往下就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