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高手来啊,雅马哈功放修了几个世纪没搞好

楼主(2017-07-16):
一台丫妈爹产的功放,搞了好几天,现在就剩下一个声道声音不正常,可以有声音,就是没有高音,低音中音正常,排除音源选择电路了。调节高音旋钮,有一定的高音提升,但跟另一个声道还是有区别,请问功放怎么用示波仪测试?要不要断开功率管?因为示波仪探头触摸都有点麻麻的感觉,怕弄烧了。有碰过同类故障的高手吗?提供点思路吧

网友:
用不了示波器那么高大上的东西去修吧,

网友:
这故障快递过来免费帮你修好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配合使用很快就会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不仅仅要用示波器     还得要信号发生器哦
没有金刚钻  修个毛毛

网友:
按二楼的来.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配合使用!修功放音响最好是示波器加信号发生器!

网友:
把后级左右声道输入信号换着试试嘛,都老接生婆了还有那个反馈电阻上并联的小电容也瞧瞧。。

网友:
功放入门了还是好修的。不懂就像瞎子摸象一样。

网友:
不要调戏,修功放,现在他这种问题,有个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真是省事!信号发生器可以在电脑下载个1K的信号就行了!

网友:
像信号传输的问题用示波加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