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原制冷剂是R290.用什么制冷剂可以代替

楼主(2017-07-17):
请师傅指教

网友:
空调制冷剂的组成及特点
R-410A制冷剂,别名R410A,、SUVA 9100、Genetron AZ-20、Genetron 410A、Puron410A等。由于R-410A属于HFC型近共沸环保制冷剂(完全不含破坏臭氧层的CFC、HCFC),符合美国采暖、制冷空调工程师协会(ASHRAE)的A1安全等级类别(这是最高的级别,对人身体无害)。
R410A制冷剂是一款由HFC类物质组成的混配制冷剂,不含任何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其ODP值为零。与R22(R22的化学名为二氟一氯甲烷)相比,R410A的制冷量显著提高,由于R410A具有近共沸的物性,在整个运行范围内,制冷剂温度滑移小于0.2℃,R410A在制冷空调系统中不会发生显著的分离,不会因为系统泄漏而改变制冷剂的成分,因此在维修再补充过程中,无需排放掉系统中剩余的制冷剂。R410A是世界公认的家用空调R22制冷剂的中长期替代品。
R410A制冷剂是新装制冷设备上替代氟利昂R22的最佳和最终选择(通常为空调系统);但是由于R410A与R22压力不同(R410A压力比R22要高得多)以及压缩机用油等均不相同,因此对于初装为R22制冷剂的制冷设备的维修,如果需要再添加或更换制冷剂,仍然只能添加R22,通常不能直接以R410A来替代R22(但是对于初装使用R410A的制冷设备,维修或替换时可以用R22直接替换R410A,只是工作效率降低了。)。
组成和特点:R410A是一种新型环保制冷剂,工作压力为普通R22空调的1.6倍左右,运行效率更高。R410A,是一种混合制冷剂,是两种准共沸的混合物而组成成,是R32(二氟甲烷)和R125(五氟乙烷)组成的混合物,其优点在于可以根据具体的使用要求,对各种性质,如易燃性、容量、排气温度和效能加以考虑,量身合成一种制冷剂。R410A外观无色,不浑浊,易挥发,沸点-51.6℃,凝固点-155℃。
具有以下特点:
(1) 不破坏臭氧层。其分子式中不含氯元素,故其臭氧层破坏潜能值(ODP)为0。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小于0.2。
(2) 毒性极低。容许浓度和R22同样,都是1000ppm。
(3) 不可燃。空气中的可燃极性为0。
(4) 化学和热稳定性高。
(5) 水分溶解性与R22几乎相同。
(6) 是混合制冷剂,由两种制冷剂组成。
(7) 不与矿物油或烷基苯油相溶。(与POE[酯润滑油]、PVE[醚润滑油]相溶)
说明:
R410A 主要用于替代 R22 和 R502 ,具有清洁、低毒、不燃、制冷效果好等特点,大量用于家用空调,小型商用空调,家用中央空调,它是一种过度型制冷剂。它虽然不破环臭氧层,但是它的温室效应远远高于R22。
新型制冷剂R290 (丙烷)。物化性质:丙烷CH3CH2CH3 (R290),分子量44.9,沸点-42.2℃,临界温度96.67℃,临界压力4.24Mpa,蒸气压(25℃)0.475MPa,破坏臭氧潜能值(ODP)为0,全球变暖系数值(GWP)为0.01。主要应用:高纯级R290 用作感温工质;优级和一级R290 可用作制冷剂替代R22、R502,与原系统和润滑油兼用。但在使用时一般配合R600使用。
终极的环保制冷剂是CO2,二氧化碳制冷剂。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制造小巧的高耐压材料和密封材料。
R32/R125的近共沸制冷剂。制冷性能与R22接近,不过运行压力较高。 R410A单位容积制冷量比R22高很多,所以一般同冷量的压缩机,R410A压机排量小,体积也小.对换热器而言,由于其单位容积制冷量大,一般采用内径小的铜管,同样节流元件的尺寸也比R22的小。

网友:
就用R22替代R290。

网友:
就用R22代替R290,效果还行温度可以降到-25度。

楼主:
好的,谢谢师傅们,很详细

网友(2018-09-02):
R290是碳氢化合物制冷剂,也称丙烷,化学分子式:CH3CH2CH3,沸点:-42.12度,凝固点:-187.1度,临界温度:96.8度。性能与R502制冷剂接近,与R22制冷剂比较相近。R502制冷剂:沸点:-45.6度,凝固点:没标,临界温度:90.2度R22制冷剂:沸点:-40.8度,凝固点:-160度,临界温度:96度。
但是一定要更换冷冻油,不然压缩机用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感觉和r600a差不多,压缩机上有写有  环茂烷

网友:
有人用R22代替过,可以试一下。不过R290的,也不难买。现在很多冰柜采用290的压缩机了,可以买大罐备用。

网友(2019-02-26):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台  还没敢加R22 多谢资料:

网友(2019-05-24):
可以用22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