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不可忽视的LED指示灯反向漏电导致的各种疑难杂症

楼主(2017-07-17):
    接修一杂牌电磁炉,什么中威的,用户说是之前坏了开不了机,有灯亮。在别的地方修过,说是换了轻触按钮,但用了一个多星期又是同样毛病。

    和客户说好价钱,叫隔天来取。通电检查,有自检完成“嘀”一声报警声,电源指示灯闪烁,细看有另一个灯时不时随之微弱闪亮。按开机键无反应,快速按几次有时能开。打开发现,前任修理有割过铜皮,按钮、104电容全换过,焊点也全部加焊过。可想而知,前位师傅折腾过很久。难道IC坏啦,但有时能开,量单片机S3F9454BZZ-DK94各引脚对地反向电阻,量来量去也不知道正常的是多少,好像都差不多大,反正未发现短路和开路现象。换IC和刷程序都不实际,难到放弃?干脆把按钮全换了一遍,开机,和心里估计的一样,故障依旧。难道是电源滤波不良,有干扰。接着以把和5V有关的滤波电容全换了,开机故障还是一样。

    想换104电容,想想还是算了,别人才换,估计都没希望。陷入沉思。开不了机?再沿着开机键线路反复测量时,想到有一个灯像IC漏电一样微亮,IC又没法换。是不是灯了,又围着灯左量右量,量不出什么,一不做,二不休,把灯全换了,做最后一博。

    换完开机,久违的检锅声终于来了,放上锅,正常烧水了!

    就是这些灯了,为什么量不出来了,把拆下来的灯再量了一遍,发现有一个反向漏电,正向1欧档又能亮。反向阻值十几兆欧,其它无穷大。

    以下是正常的灯

    想到这,又把以前一台修不好的压力锅和一台遥控风扇拿出来,因故障差不多,压力锅也是开不了机,风扇是开不了3档,有时偶尔又能开。直接把指示灯全换了,就此修复。原来这指示灯小小的漏电让我查了这么久,还一直以为芯片坏了。我想,现在单片机加指示灯的控制面板实在太普及了,这种现像在各种家电中肯定有很多,我估计我以前换板的机子中都有这种现像。所以发此帖和各同行们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按键和LED漏电用示波扫一下,比较容易发现。灯和按键脉冲很短,用万用表侧电压很难捕捉到。
上个月测试某种设备的灯板有些灯轻微漏,示波测试比较容易发现波形异常地方。

网友:
不只led,数码管也有,第一次查很久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是零件都有可能会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