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显示屏亮但数字看不见

楼主(2017-07-18):
一台老的数控车床显示屏是亮的,但看不见数字,功能正常,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1:液晶屏坏了
2:液晶屏排线坏了
3:主板问题;
以上几个方面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回复!但控制器面板上的按钮全部能正常使用,应该是显示屏坏了的可能性大吧,这种老显示屏估计没有卖的了,能不能换其他的显示屏。

楼主:
能用后者替换吗

楼主:
也是20针接口线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型号是ss240128,但查不到具体资料,必须相同才能用。

网友A:
你要会 嵌入式  拿过来用什么屏都能代替  哪怕是TFT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会 嵌入式  拿过来用什么屏都能代替  哪怕是TFT都可以

谢谢!不好意思,没那技术啊!请问控制芯片只要是t6963c是不是可以通用?我的显示屏t6963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