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发电机带空调问题

楼主(2017-07-18):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90个1匹的空调用多大的发电机能带,谢谢大家

网友:
1p空调功率基本在800W左右,取最大值1kw算,90台就90kw嘛,配个100kw的柴油发电机组就可以把整个楼的照明,生活等用电全兼顾了。

网友A:
按一匹=0.735KW计算,90匹=90×0.735≈66(KW)
所以其发电机至少得70KW。

网友:
单冷机还是冷暖机?具体点。

网友:
至少100千瓦发电机,要么后续不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匹=0.735KW计算,90匹=90×0.735≈66(KW)
所以其发电机至少得70KW。

考虑到交流的功率因数及空调启动时的冲击电流,70是有点小了,100-110就比较保险。
当然,如果这些空调并不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使用,而是有一定错峰用电70的更经济一些。

网友:
考虑到空调的启动电流,你的发电机功率不能小于100kw。。。。。

网友:
如果加上生活用电200千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