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主板开机无法自检

楼主(2017-07-19):
双敏主板开机后不自检,显示器出现此三项英文画面30秒左右就自动进入cmos,无法进入系统,第三项英文是与键盘有关,但开机后主板指示灯亮,风扇运转正常,用u盘启动后也找不到硬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有时过一二天又可以进系统

网友A:
楼主确定是不自检吗?
楼主可以拿到修电脑的那去,应该不要一分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反应迟钝的要两分钟也是正常的,楼主不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不自检吗?
楼主可以拿到修电脑的那去,应该不要一分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反应迟钝的要两分钟也 ...

确定不自检,连自检画面也不显示,

网友:
有些主板没接硬盘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你把故障都告诉大家了

网友:
当能看到这英文,说明主板已经过了自检
装上主板电池,主板的实时时钟电路开始工作,用以保存COMS设备
接上电源输出5V待机,经过转换得到3V待机。给主板提供待机供电,并产生待机信号
按开关键,经开机电路拉低绿线,输出12V,5V.3.3V
主板通过降压电路产生主板供电,如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主板供电正常后,相应电路输出电源好信号给南桥。ATX电源输出PWROK信号,电源管理芯片输出VRMPWRGD信号
时钟电路此时开始工作,输出各路时钟信号给CPU,北桥,南桥。IO网卡等设备,
南桥在供电时钟PG正常后发出复位,复位主板各设备
CPU的供电时钟正常收到复位信号后开始工作。通过总线进行寻址(读取BIOS)
CPU按BIOS程序要求进行上电自检(马儿已经开始跑了)
上电自检完毕后,显示屏显示,
       按楼主说的明显已经过了自检,并且是设置错误导致不进系统!
当检测到设置错误,死活无法通过,就卡在那里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就像有的小夫妻,女的晚上要查岗,又看不到人,一个电话过去,男的心中有鬼,死活不接电话,然后一个又一个电话过去

网友:
换一根硬盘线或者换一个插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