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两匹空调柜机开机工作做两三分钟就跳闸停机,无屏幕面板显示

楼主(2017-07-20):
LG两匹空调柜机开机工作做两三分钟就跳闸停机,无屏幕面板显示,请各位帮帮解决下,谢谢

网友:
这怎么解决,什么数据也没有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东西叫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个东西叫摇表

摇表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表有什么作用吗

跳闸这个问题里面漏电的最多了,万用表的电压低测试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