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求助

楼主(2017-07-20):
本人新手。接修一长虹3D43C200等离子电视,开机喇叭有噗噗声,小板上指示灯闪烁。一开机测的200伏电压跳到200V后逐渐回落,随即在几十伏左右跳动,各组电压也都在跳动。心想简单嘛,换个431估计就好了。找遍电源板居然没发现431。无意发现两个跟431个头大小一般的三极管STD5915引脚锈断,网查可用13003代替。换之故障依旧。心想会不会是主板短路引起跳动。把PS-on接地,故障依旧。又把主板拔了,PS-ON接地STBY接5V,各电压正常,且屏幕能听到高压声,从后面能看到亮光。请问大家这是主板坏了么?

网友A:
屏自检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自检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屏自检啊,新手不知道啊

网友:
我过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自检一下。就知道了

刚刚屏自检了下,能正常白屏,能确定是主板问题了么?

楼主:
更换主板后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