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充电红绿灯不亮

楼主(2017-07-21):
48v12ah充电器充电时充电灯不亮,换了旁边那个390欧的电阻、充电灯、旁边那个稳压二极管灯还是不亮,0.25w的电阻换上直接冒烟烧坏,换个2w的电阻发热严重烫手,充电输出端电压正常~大神求解哪点坏了呢,还是我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型号不对呢,稳压二极管换的5.1v的,电阻390欧~

网友A:
确定换上去的元件与原来的一致?再仔细查看一下原来的元件规格看。

网友B:
找个旧板拆旧件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压正常,那就重点检查充电控制电路、保护电路、和LED驱动电路。

大神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换上去的元件与原来的一致?再仔细查看一下原来的元件规格看。

稳压二极管不确定是多少v,看不是很清楚,上面写的c2 和5,电阻看了颜色是390欧~电压输出是58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旧板拆旧件用哈。

没得旧件,都是换的新元件~

楼主:
这是换掉的元件~

网友:
你的明白说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上示波器,会事半功倍。

大神你看下上面发那个图,元件上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