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好,我要做个10.5-12.5V的电压检测电路请教师傅们

楼主(2017-07-22):
检测电瓶电压低于10.5伏红色灯亮,充电时高于12.5V,绿灯亮,绿灯要插入充电器切达到12.5才亮,红灯接到电瓶使用开关之后,麻烦师傅们给些用比较少的原件制作的一些方案,先谢谢你们。

网友:
做好也没啥用,用稳压二极管加几个电阻就可以

楼主:
有用,我一个音响充电指示方面需要加一个,才知道什么时候该充电了,什么时候充满了

网友:
随便找个电压比较IC,加几个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一个量程合适的小电压表即可。

网友:
几个电阻电容,两个发光二极管,两只三极管,两个稳压管,两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初步草图请指正改正,发光二极管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草图请指正改正,发光二极管反了

有点误导人哟

楼主:
师傅,三级管基级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
发光二极管串的电阻是不是工具电瓶电压和二极管的额定电流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