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格力VRV模块式空调参数调试密码。

楼主(2017-07-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之前安装的时候,好像都是111111呀.有本说明书,可以现在没有在身边.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格力的售后去问问

网友:
1,如果是新装机,一定要格力专业人员用软件获取开机密码 才能开机。
2,如果已投入使用,不需开机密码。
3,如果你说的不是开机密码,已在使用,那你想要调整什么参数?在外板查询或调整。
4,如果是新装机,即使已输入开机密码,但没有进行“ 试运行调试 ”,也不能正常开机。需进行试运行调试。

网友:
钱没给,厂家是不会给密码的。密码只有厂家知道。

网友:
总觉得是拖欠了厂家工程款的单位.................然后被锁了!

网友:
先把工程款结了再告诉你,信用,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