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7-24):
我的电瓶车两年了,莫拉克的,之前都是家里人骑的,今年一直都是我骑着出去干活,刚开始最快速度能达到40多,这两天我发现最快只能达到三十七八,这是怎么回事呀,天天都是充满电的,能跑三四十公里,就是跑不快。

网友:
换电瓶试试

网友:
要那么快干嘛?????????????

网友:
看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跑的里程是否与原先的一致?电瓶的疑点比较大一些。

网友:
电池的内阻是否增大,传动系统是否摩擦力增大

网友:
已用两年了,比原来慢一点也属正常

网友:
电池老化造成内阻增加,很正常。

网友:
电瓶换了,看是不是好点,在有就是控制器有点小问题,参数变了。没事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