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三星UA32F4088AR开机背光一闪就灭,伴音正常

楼主(2017-07-24):
开机有声音,背光闪一下就灭,闪亮的一瞬间图像正常。该机的电源背光二合一板是BN41-02079A,L32SOE-DVD。查LED输出插座,(7)脚DI+电压在155V~170V之间跳动,(1)脚DI-电压在50V~55V之间跳动。保持开机状态,有时背光会突然闪亮一下。判断灯条有故障,拆开屏,开机发现所有灯珠都亮,但一闪就灭。反复开关机,就有了发现了,最下面的灯条最右边有一个灯珠亮的慢(电视下部对着自己),就是比别的灯珠晚亮一会儿。换该灯珠后,用灯珠测试仪,所有灯珠多能同时点亮,用灯条测试仪红笔接DI+,黑笔接DI-,测量仪的电压为125V,且能持久点亮。但恢复原电路后,故障依旧;怀疑电源背光二合一板有问题,买来一块拆机原装板,心中不踏实,又买了一套二手灯条,两块板对比试验,没有什么区别。这才决心把故障锁定在灯条,把最下边的灯条换掉(就是有一个灯珠亮得晚的那个),开机灯条全亮,正想高兴,还没来得及高兴呢(也就十秒钟),突然灭了,那感觉如同浇了一盆冷水。断电,用灯条测试仪测量每个灯条+、-极电压,发现有三个灯条两端电压为24.7V或24.8V,还有两个灯条(没换过的),一个灯条两端电压为25.1V,另一个为23.1V,把这两个换掉,再开机就不保护了。经过几十分钟试机,故障排除。也感觉纳闷,24.7V和25.1V也差不了多少,怎么会引起保护呢?还望大师们指导!

网友A:
这个月碰到一样故障,用点灯检查不出问题,拆屏4个串联灯条都亮,更换电源板不行,最后换了灯条搞定的,花了好几天功夫才维修好

网友:
不妨理解什么叫“恒流”便知道其中的为“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月碰到一样故障,用点灯检查不出问题,拆屏4个串联灯条都亮,更换电源板不行,最后换了灯条搞定的,花 ...

呵呵,要是用一块独立的恒流板来试机,立马确定。

网友B(2019-09-08):
我也碰到此故障,用通用恒流板试机正常,淘宝买来的拆机板还是点不亮。拆屏检测各组灯条都能点亮。

网友(2019-12-26):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此故障,用通用恒流板试机正常,淘宝买来的拆机板还是点不亮。拆屏检测各组灯条都能点亮。
...

加装万能恒流板解决这个通病问题可以吗?

网友:
太省了不嫌费劲,一次性都换了哪有这些事。估计还得返修。

网友(2023-05-02):
这板子不贵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