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扇换电容加机油后烧电机

楼主(2017-07-24):
一台商用五叶商用落地扇,原本转速慢,查风叶转动灵活,怀疑电容问题,拆开后壳,为3μf,换个新的以后,风扇转速复正常,然后顺便给轴承加了机油。可晚上回来再试机,转一会儿,电机就给烧了,这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机油跑到线圈上了,还是怎的。

网友:
就算油跑到线圈上也不会烧的,,怀疑电容问题,你不会测下吗?1 电机原来就有短路,2  你拆电机时将线圈绝缘染搞坏了。

网友:
旧风扇线圈绝缘本己很差,运转时电流大起热也大长时间运转就容易热坏的。

网友:
转速慢慢的风扇要看看有无电机抱轴,转动不是很顺的话就应注意,加油也只是暂时而已,只要电机一发热转速又会变慢,遇到这种风扇最好换电机,当然也不所有都这样,但机率非常大,我都是换电机。

网友:
换电容前应当对新、旧电容都测一下容量和是否漏电?

网友A:
商用落地扇,不需要加油

网友:
烧了就换新的。

网友B:
老式有前后加油孔的好,每年加几毫升变压器油就可以了,没有加油孔的效果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用落地扇,不需要加油

可否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有前后加油孔的好,每年加几毫升变压器油就可以了,没有加油孔的效果不行啊,

变压器油不是润滑油,根本不能加这种油的的。不知道是谁告诉你变压器油算是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