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温36度只能降到32度

楼主(2017-07-26):
这几天出现的问题,1.5匹房间面积15平方左右,室外排水正常,二根铜管不结霜有很多水滴手摸上去有点凉但不是很冷的那种,室温35-36度,出风口22-23度,看了下冷凝器上也没霜,不论白天还是夜里降到32度左右就不降了,电压正常,提示不能上传附件,高手们帮忙分析下原因?身边不少人空调坏了叫修空调的,人家不论啥原因一上来就宰客说制冷剂少了要加,加完了再说其它问题

楼主:
晚上7点到早上4点多,比原来正常制冷时多耗电3度左右

网友:
是神机型,如果老旧机型有可能是压缩机压力不足了,另外再看下电流,测下压力

楼主:
10多年前我父母买的杂牌好象什么上海索伊,室温35-36度左右出风口23度是否正常?出风量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7点到早上4点多,比原来正常制冷时多耗电3度左右

快找师傅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7点到早上4点多,比原来正常制冷时多耗电3度左右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首先检查夜间时段供电电压是否满足空调使用要求。
     2 ,房间是否有西晒 ?
     3 ,按上面网友说的 ,检查运行电流及压力 。
     4 ,室外机清洁状况良好 ,散热条件满足要求。
     5 ,没有证据 ,不可轻易怀疑任何部件 ,

网友:
这个只能怪天气了,太热了啊

网友:
大哥十多年前你年青力壮十年后肯定不一样 你那台机器也一样效率降低能耗变大十年了称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