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楼道灯怎么修?

楼主(2017-07-26):
这个灯坏了很多拿了几个拆了看看好好像是这个坏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图上标的led7但不是,帮忙看看是什么东西我看象电阻但还没阻值?请教各位朋友帮忙。

楼主:

这个灯坏了很多拿了几个拆了看看好好像是这个坏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图上标的led7但不是,帮忙看看是什么东西我看象电阻但还没阻值?请教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
不是7led灯就是8led灯吧,反正什么也没有看到

网友:
其实我听怕听到无阻值这样的描述,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是指阻值为零还是无穷大啊?
真像不明好混分啊

网友:
热心来失望去

网友:
没图没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