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纸] 斯柯达吴锐CD

楼主(2017-07-27):
这个怎么接线啊,各脚代表什么啊

网友:
请楼主百度就好了

楼主:
没有啊就是

网友:
CODE的英文意思是代码,编码之类的意思 NC 空脚 GND电源负极 RR+ RR-右声道1接一喇叭 RF+ RF-右声道2接一组喇叭 LF+ LF-左声道1接一组喇叭 LR+ LR-左声道2接一组喇叭 电源正极可直接在FUSE 15A(保险)上 其他几个看不很清楚。

网友:
TB买一根专用尾线就ok

网友:
这个主机需要一个网络模拟器接到can+/-上才能开机  或者解码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