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机制作成功

楼主(2017-08-01):
微波炉变压器2个,次级35平方,每个绕3圈,串联7.8v

网友:
你说是电阻焊机制作成功,那恭喜你制作成功!专门用来焊电阻的,对么?

网友A:
太笨了,其实用成品逆变焊机去掉起弧部分或者加个开关,再用电焊钳改个焊钳,地线不用改直接夹铜管上,可以调节电流,方便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笨了,其实用成品逆变焊机去掉起弧部分或者加个开关,再用电焊钳改个焊钳,地线不用改直接夹铜管上,可以 ...

怎么去调起弧部分,电路特征是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去调起弧部分,电路特征是那种

起弧部分电压高,电流小,一般在100V左右,里面单独有组小变压器变出来的,不去掉铜管上一擦就一个洞,拆开看,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
电阻焊不错 不像氧焊会烧坏焊接部位周边区域 恭喜楼主制作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弧部分电压高,电流小,一般在100V左右,里面单独有组小变压器变出来的,不去掉铜管上一擦就一个洞,拆 ...

老师在问一下,这样焊,逆变焊机容易坏吗,听你意思应该你是逆变焊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在问一下,这样焊,逆变焊机容易坏吗,听你意思应该你是逆变焊机

放心,比烧电焊电流小多了

网友:
电阻焊不错 恭喜楼主制作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比烧电焊电流小多了

那谢谢师傅了,我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