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2A的标准监控电源在0.75平方的电线下能传多远?

楼主(2017-08-02):
直流12V2A的标准监控电源在0.75平方的电线下能传多远?大家都怎么使用的

网友:
   这问题好大呀,就像在大街上找个人问:你有多厉害?
     这与负载允许最低电源电压有逃脱不清的关系。

网友:
30米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一般直接拉个220V过去,每个摄像头配1个电源,当电源出问题了不会全部挂掉。目前24H工作使用4年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稳定运行。

网友:
12v低压能传多远要看负载电流造成导线铜阻压降的大小了,远距离低压直流传送不如交流高压传送好

网友A:
  远一点还是老老实实的拉220V过去,到摄像头跟前再接这个12V2A的监控电源,事实证明这样才是最稳定的方案!
  12V2A的拉的远了,电线上的损耗太大,造成供电不足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一点还是老老实实的拉220V过去,到摄像头跟前再接这个12V2A的监控电源,事实证明这样才是最稳定的方案 ...

对对对,为了稳定工作,低压电源最好不要超过30米。

网友:
不想讨论这个,是明白人都不会将直流电拉远,拉交流电然后在摄像头旁边接个15元的直流电源,其它的免谈。

网友:
还标准电源,你这只能叫做电源,跟标准电源搭不上边

你是做家电维修行业的,行业基础常识知识  电压降  这个名词没听说过么。要是理解了这个定理的含义,你就不会问出这个  的问题了

网友:
0.75的线 这个监控电源 如果传220V电压的话  这个线估计几百米都能用
如果传12V的话  估计超不过一百米就不行了
当然还要看你的线是不是好的线  别是什么合金铜线什么的就不行了

网友:
难道想低压12V用
0.75的线?
不可取,严格来说10-20米都不可靠,压降是一部分,干扰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