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冰箱不制冷

楼主(2017-08-02):
一台新飞冰箱,用户发现冰太厚,停机除完冰插电不制冷报修。上门检查外壳发烫里面不结霜,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新飞,冷藏室漏气,换掉管子就好 ,外面发热只是一会

网友:
楼主把冰箱搞坏了哇!

楼主:
谢谢,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前天遇到一台新飞178CH的,用户说声音变小,制冷不太好了。根据经验,直接告诉用户说冷藏室管子坏了。拉回习惯性的用磁铁吸冷藏室后背,发现冷藏室不是铁管。(不知是啥材质的管子)。但高压管是铜的。这下不高贸然开背了。低压打到22公斤,保压20小时,只升不降。试压机吸排气正常。电流正常!直接外挂,昨天已修复交差!

网友:
那你等着返修呢       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