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错解市电源380v 烧毁

楼主(2017-08-02):
音响 错解市电源380v后 接电无动作 灯不亮 ,拆开后无明显烧毁痕迹。是否会烧毁变压器损坏? 在线等

楼主:
换变压器 要选什么样的

换这个可以吗??

换这个可以吗??

网友A:
你家的那个变压器上面不是标的很清楚啊,用户同志!!!

网友B:
其实变压器也是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变压器也是可以修复的。。

这个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的那个变压器上面不是标的很清楚啊,用户同志!!!

2图 的那个 可以用吗?

网友:
双12V  30W输出

网友:
如果初级烧焦,可以拆开硅钢片,按原参数重新绕制漆包线,复装寝漆烘干即可,运气好的话只是温度保护器开路。。用户同志,自己动手注意安全用电操作,这东西不难修的

网友:
你不知道有个检测工具叫万用表吗????????

楼主:
手头 什么工具 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