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SK2101多故障机器排除过程

楼主(2017-08-02):
下午快手工收拾台面的时候,用户拿着个旺仔牛奶的手提包拿来一台美的电磁炉SK2101,用户介绍说不开机,不通电。交代好一切故障现象后遍驾车离开去购物。打开包裹拿故障机器检查,造成该故障的根本原因是电源管理芯片VIP12损坏,更换电源芯片的同时必须同时更换滤波电解电容,因为造成芯片损坏的原因有可能就是电解电容漏电导致。更换损坏原件后确认已无任何零部件损坏后通电试机,发现按键无作用,检查控制面板,所有按键均有阻值确定损坏需要全部更换。换后所有按键功能恢复正常,但新的问题出现,无锅…我的天。还好多故障机器并不是头一次遇见,检查发现电压取样电阻贬值,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思路清晰...看来没少修电磁炉

网友A:
vip12怎么确定好坏的?还是你直接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p12怎么确定好坏的?还是你直接替换了?

限流电阻烧断或滤波大电容容量过小
都会使电源芯片损坏,单是电容的问题,可能会不起振.
这是常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此贴亮点是那个锅!

网友:
好经验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