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关于给天然气降温的制冷设备

楼主(2017-08-06):
请教荣昌老师及各位高手有谁做过关于给天然气降温的制冷设备,要求温度恒定,到的温度后压缩机不停机,但不制冷超温后在制冷(因为还温很快若停机就会造成启停频繁,损坏压缩机)用板换式蒸发器一边走氟另一不边走天然气,温度要求在4-6度。

          谁做过请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可以以高温库的配置进行组建,把压缩机选用变频式的就行了。

网友:
用三相压缩机,工业变频器采集吸气压力信号,PID控制变频器输出。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提议好,但是天然气要4-6度,冷水就不能4-6度了,那样没有传热温差。必须要乙二醇低温水才行,比用变频简单。

楼主:
谢谢荣昌老师及各位同仁的回复,若是用一个旁通阀行不行呀?

网友:
众人拾柴什么高来着

网友A:
很好解决。
一、在压缩机排气口加一个热旁通。
二、在过滤器出口分2个出口,每个出口加装一个电磁阀,电磁阀后端接膨胀阀。一路通板换(用板换是最好的选择)。
三、在压缩机排气端分出一路加装一个热旁通,在热旁通与压缩机回气端加装一个膨胀阀。膨胀的进端接过滤器分出的另一个出口。
四、板换的电磁阀受天然气的温度控制。热旁通的电磁阀受高压压力控制。
这样天然气温度到了规定温度,电磁阀停止工作。压缩机会继续工作,板换电磁阀停机瞬间压力会升高,热旁通电磁阀接通,行程一个回路。
再给你一个建议,此机组装也要不少钱。而且很费事。如果你想来的快,直接购买一台机组,也不贵的,比你组装要省很多。市场上有卖。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厂家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解决。
一、在压缩机排气口加一个热旁通。
二、在过滤器出口分2个出口,每个出口加装一个电磁阀,电 ...

谢谢,您给的方案,只能按您的方案去改,因为用户已经买好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