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6V1.8A充电器空载电压正常绿灯不亮。

楼主(2017-08-07):
捷安特36V1.8A充电器空载电压为41.8伏,基本正常,但绿灯不亮。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重。
看看红灯明不明。

网友:
能在这里提问应该不那么简单吧!

楼主:
接一220伏200W白炽灯泡有暗红色亮光,这时红、绿灯还是不亮。
单独测红、绿LED发光正常。

网友:
看看控制发光管工作的IC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