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电阻有六个环?

楼主(2017-08-07):
请问这个多少欧呢?

网友:
高精度电阻,180K

网友:
对,肯定是180K

网友A:
最后一环黑色是温度系数,五色环都已经是精密电阻了,六色环除了精度以外,又多了一项性能指标温度系数,六色环电阻的温度系数最低是棕色100PPM/℃,最高是白色1PPM/℃,没有200P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环黑色是温度系数,五色环都已经是精密电阻了,六色环除了精度以外,又多了一项性能指标温度系数, ...

其实这个值意义不大,五环基本够用了。我贴的图是手机APP的截图,不是你说我还真没注意,既然不知道就了解一下呗,古话说的好:内事不决问百度。

楼主:
第一次见这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环黑色是温度系数,五色环都已经是精密电阻了,六色环除了精度以外,又多了一项性能指标温度系数, ...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肯定是18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