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XQG65-10E160(WM10E160TI)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7-08-10):
各位大侠
   大家好!本人不是专业维修师傅,以前是学电子专业的,近期家电一台WM10E160TI洗衣机前一天用的好好,
第二天正常开机出现如下现象:
      显示屏不亮,指示灯也不亮,无论开机旋钮转到什么位置,按什么键,屏幕与指示灯都无任何反应,出于对电子产品的爱好与好奇,本人将那块大的主控板及显示按键板拆下来并通上电源,用万用检测主控板有9V及5V输出,然后检测显示按键板上确认也有9V输入进来(主控板过来的),板上也有5V输出,现在手上没有图纸又没有维修经验已经无从下后了,还望各位大师帮忙诊断到底哪出问题了,恳求多多指点,另门锁如损坏是否会出现上故障现象? 多谢了。

网友:
主板发过来修

网友A:
电源模块,熔断电阻爆没爆?

网友B:
测显示板有没有5V,还有主板晶振

网友C:
换板应该可以。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上个照片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熔断电阻爆没爆?

都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显示板有没有5V,还有主板晶振

显示板有5V输出,晶振我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板应该可以。

换哪块板?主板还是显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上个照片我们看看

C:\Users\E420\Desktop\No subject

网友:
主板晶振

网友:
我也不会修,板子我比较多,

网友:
旋钮的还是触屏的 旋钮的通电纽动旋扭 案启动  多试几个功能  内有电磁阀 如有听见微细哒哒声泽显示版问题。反之就是电源板损坏。具体那里要看实物

网友:
西门子的好像有通病一个是变压器,还有一个是电源模块,和一个欧姆级的电阻,一起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