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7-08-10):
家人开电动三轮车 上坡
没上去
车不动了
推车 嘟嘟嘟响 阻力很大
仪表盘灯亮 喇叭 灯都正常
断了电源线 也断了控制器线
推车阻力还是很大 嘟嘟嘟响
我判断是电机问题 控制器不确定是否正常
1,我的判断正确吗
上坡一般不是只坏控制器吗,怎么电机也坏了
这种情况下的坏的电机,能修吗,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一般是坏电机

网友:
应当是电机有问题,也不排除是复合故障啊。

网友:
把电机的三根粗线断开再说,控制器比较容易坏,内部短路了就推不动。断开了还推不动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是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A:
这里的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你断开控制器线,是断开控制器电源线,还是断开控制器所有的线,我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个朋友电动车上坡时车坏了,轮子转动阻力很大,我拨掉电源后,电机轮子还是有很大的阻力,我断开控制器通往电机的三条线,再转就没有阻力了,后来我就试着连接断开的这三条电机线,两条两条的装,当试着装那条兰色线时电机阻力就大了,我判断控制器里兰色输出线前面的MOS管坏了,拆开控制器检测真是如此,一条线上有两个管子其中一条已经短路了,找个旧的控制器拆下管子换上,装回去试车,又可以用了。当然如果控制器全部线都断开后,电机还是有阻力只能说明电机或者轴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你断开控制器线,是断开控制器电源线,还是断开控制器所有的线,我遇到过这样 ...

更换管子时要注意管子与散热片之间的绝缘,

网友:
你这情况大多数是三根相线中的两相线粘连在一起了!把三根相线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
控制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