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现在充电器,有好多是要带电瓶才工作的,如果没有电瓶情况下如何测好坏

楼主(2017-08-10):
想请教下,现在充电器,有好多是要带电瓶才工作的,如果没有电瓶情况下如何测好坏

网友:
一、接通220市电,如果绿灯不亮说明是坏的,如果绿灯亮可能就是好的。
二、拆开外壳,在接电瓶线的地方有一个三极管或可按硅,在它的前面有一个较大的低电压(注意不是400伏或450伏啊)的电解电容,测量它上面的直流电压,如果是48伏的充电器就应当为56伏左右,如果是36伏的应当为42伏左右,说明充电器基本正常。
三、最准确判断好坏的办法是接电池红灯亮充电正常啊。

网友A:
在充电器输出接口接上220伏,300瓦的灯泡,或者大功率铬铁,充电器应该会转灯。

网友:
先弄懂充电器的工作原理,要让它工作就要接负载把输出电压拉低,低于电路的起控电压。

网友:
我正常使用电水壶芯试,指示灯变化可认为充电器正常。

网友B:
在充电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以48伏12-20AH的为例有二种情况:
一、普通不带电池接反保护的充电器,空载电压约为55.5伏左右,接上220伏300W-500W的白炽灯应当进入充电状态。
二、带电池接反保护的充电器,空载不接电池或接电池接反时的电压基本上为零,即使接入白炽灯作假负载电压也极低,且充电指示的红灯不会亮。只有接入被充电的电池组且极性正确时才会进入充电状态。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B:
在充电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以48伏12-20AH的为例有二种情况:
一、普通不带电池接反保护的充电器,空载电 ...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第2种的,带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充电器输出接口接上220伏,300瓦的灯泡,或者大功率铬铁,充电器应该会转灯。

正常情况下,第一种会变灯,第二种绝对不会变灯。

网友:
有电瓶电压,充电器才工作。一般负载接上,不输出电压。

空载电压要开盖,测防反接管子前面,型号不记得了。可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