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压线器选择

楼主(2017-08-11):
rt 怎么选 选什么价位的 什么品牌,最好推荐几款!

网友:
网口压线器?网线钳?

网友:
这两个不错! 推荐网线钳.rar (156 Bytes, 下载次数: 11)

网友:
30~40块钱的 直压式就好了

网友:
本人几年前20多块买的网线钳用着不错,有一个8p,一个4p,上推式的那种,相当省力,比买过的三个口的那种省力多了,这东西便宜的贵的用起来不差多少,不差钱的就买贵的吧,否则我觉得二三十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
会用那个都行,否则在好的也不行........

网友:
我的网线钳20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