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求师傅们推荐一款维修电源

楼主(2017-08-12):
夲人打算购买一款维修电源,主要是用于平常的维修时提高对故障的判断效率,也不知道买什么规格和品牌的好,请有此经验的师傅们给点意见,在此道声谢谢!

楼主:
请有相关经验的师傅给点意见吧?

网友:
中兴2400,自己改

网友:
30v,5A线性稳压电源,个人认为不要选开关电源的。

网友:
买个变压器那种的电源就行了!开关电源的不建议!36V2A以上!

网友:
能恒流更好用

网友:
最好买数控的,电流分辨率达到1mA的。根据修理项目确定买多大电压电流的,一般30V/3A已经够用。

网友:
买个电脑主机电源就很好用,电压都齐全,功率又大,还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