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线可以接吗?

楼主(2017-08-12):
现在上网都是光纤,不管是那个电信公司都是光纤线入户,这个入户线短点也有60米,长的可能几百米,而且布线时又不能折,一旦断了只能整条更换,这么长的距离拆装确实很麻烦,费时费力,请问各位:有没有可以接的?用什么设置才能接?断那个位置就接那个位置,想要多长就剪多长,理论上讲长距离肯定比短距离速度快,而且这样很环保。

网友:
用光纤分支器啊

网友:
用光纤熔接机或用快速接头(冷接端子)

网友A:
光纤熔接机有没有听说过
上万的设备
我们那个时候监控刚刚开始使用光纤的时候  一台熔接机六七万块钱
现在有很多便宜的了  几千块的也有  好的还是要几万

网友B:
用冷接端子,虽然少了一点信号,但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纤熔接机有没有听说过
上万的设备
我们那个时候监控刚刚开始使用光纤的时候  一台熔接机六七万块钱

兄台这设备你如手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这设备你如手没有呀

我没有买 我都是请人做的  一次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冷接端子,虽然少了一点信号,但影响不大。

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自己有配套设备用光线熔接机,或请人做快速接头也行。

网友:
我就是搞这个的,我有发言权,接是可以接的,有两种方法:1、熔纤,需要熔纤机,进口的要大好几万,熔接之后光损耗较小一般在0.1dbm,熔接之后还要接一个接头盒,防止扯断和防水(户外光纤都有钢线的,熔纤的时候要剪断剥离出头发丝细的光纤),成本较高,一般家庭宽带是不会动用到这个设备的。2、用两个冷接头对接,分别在断的两端做上冷接头,再用一个法兰头对接起来,要做好防水和固定防止拉扯到,做冷接头要用到切割刀,剥离器等工具,切割刀便宜的都要好几百呢。

网友:
还有,用冷接头对接光损耗较大在0.5dbm左右,如果原本到家里的光强度在零界点-27dbm左右,用冷接头对接的话可能就无法使用了,先用光功率计测量一下吧,不过也不便宜哦,所以楼主还是请人做比较划算

网友:
简易方法,防风打火机一只,2头烧融,粘合。

网友:
这个还没做过,没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