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微法电容可以代替25的吗?

楼主(2017-08-13):
今天维修一个空调,检查结果电容坏,压机无法启动,更换电容。发现机器电容是25的,找了半天我带的最小35。。。。请教一下师傅们,如果换上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电容范围在+_百分之十左右,你有点偏大了!

网友:
差太多了,大小1个型号可代替临时

网友:
30 的   还行

网友B:
暂时先换上,等你有空了再拿个25的换回来,容量相差太大长时间运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范围在+_百分之十左右,你有点偏大了!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没这么换过,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时先换上,等你有空了再拿个25的换回来,容量相差太大长时间运行不好

估计今年是不用换了。。现在我们这里也没那么热了

网友:
高温,高负荷,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
电容过大压机容易过热,容易过早损坏。

网友: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我经常用35代换25的,放心,平稳运行2年都没有问题,别总听理论上的东西,有时候更需要的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