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8-14):
上图中是音响的电源部分,想请教各位大神如果用万用表测试输出12V是不是,正极接12V,负极接GND接地???还是接其它地方?

网友:
高级点的音响是正负电源供电找大电容测量也易分清正负极。

网友:
用指针式表测12伏时是黑笔接地,红笔接12伏,测-12伏时两个表笔调过来。
如果是用数字表测直流电压,一律是黑笔接地,测负电压时表上会自动显示-号。
不过有不少线路板上是带有市电的所谓“热底板”,测电压时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操作错误测5伏电压或12伏电压、任意一点的电压都有可能造成人身事故的啊!!

楼主:
如果正极接12V,负极接-12V,测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正极接12V,负极接-12V,测出的电压是多少?

平时测量电压是黑表笔接地,END,红表笔测电压端,数字表直接读,正负电压直接读。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正极接12V,负极接-12V,测出的电压是多少?

测出的电压是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正极接12V,负极接-12V,测出的电压是多少?

这样测出的电压是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正极接12V,负极接-12V,测出的电压是多少?

这样测出的电压应该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