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兴陈25吨冲床调速问题

楼主(2017-08-14):
现有一台立兴陈冲床,是用涡流耦合电机驱动。现开机后,调速度根本调不上去,总是在500Rpm左右,更换了速比控也没有用。现请教坛子里的师傅,这个故障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处理。

网友:
真还就没修过,坐等高手指点迷津。
猜想是不是涡流耦合的效率变低了啊?

网友:
是电磁离合器调速吗?

网友:
没修过,搞不明白。

楼主:
我也说一句

网友:
为什么没有图片?

网友:
在排除机械故障的情况下,测量电机激磁线圈是否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电磁调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