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插座

楼主(2017-08-14):
今天去下乡修一台洗衣机,故障现象是漏电,但能洗衣服,听客户说己被电击了几次。去到客户家,叫客户拉出排插插上插头,我用电笔一测机壳,电笔氖泡亮,拨出插头用万用表量三脚插头地线跟其余两脚间电阻阻值无穷大,之后各种拆下检查线路无发现故障点,检修到此陷入迷茫。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是不是插座的问题?用万用表一测客户家的排插电压,心中有数了,跟客户说洗衣机线路老化要改变一些线路才能修好,报价灰黑黑,客户问什么坏了?那么贵的修理费?(个人感觉每次检查后不换一个配件都不好意思开囗报价)我说上门费都30 了,手工费收你几十不算贵吧?磨了一会客户才勉强同意修了。因为我发现客户家里的线路根本没拉地线,农村绝大部分家庭都不拉地线,洗衣机的地线保护线形同虚设,想到这我手起剪落,一剪把洗衣机的接地线咔嚓了,包好线头,恢复机器通电电笔一测正常,人手可随便触摸外机壳金属部分,不电人了。下图是测三孔排插座的地线电压,遇到这种情况师傅们是选择修客户家的线路还是像我这样修呢?如果修客户家的线路要收多少钱?

独山飞驰 -3 有你这样修的吗,你懂点电吗
HWX0309 -3 草菅人命!狗日牛犊子,虎叼草!

网友:
不接地线这样维修效果有用么?

网友:
哈哈,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样不安全,不稳妥

网友:
没地线不安全,电机漏电,潮湿照样电人。

网友:
经济第一,头脑灵活。

网友:
我没有你这种修法

网友:
插座地线有电,怎么不找找插座地线哪里连上了,你这样剪掉洗衣机的电线,假如用户使用别的电器触电了,你心里过的去吗

网友:
都是几个理论主义者,除了城市现代的住宅高楼有单独的地线,老楼房和广大农村几乎都没有见过埋保护地线的,三线的插头也就只有供电的两根线在起作用。你说不安全是在给现实讲笑话。